三菱伺服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3-07-16):
用的MR-J3-40A伺服,FX3UPLC,维纶的屏,在屏里输入固定的距离,伺服就会移动那点距离,在程序里也没有把距离转换成脉冲的,请教在参数里要怎么设定啊

网友A:
 参数里先将你的 脉冲数转换成你的工程量数据,然后在你的 HMI 屏中输入对应的工程量,PLC 通过对输入的工程时进行计算成伺服需要运行的脉冲数据就好!

  还有就是直接在伺服中进行转数的转换,然后读取 PLC 给定的工程数据转换成脉冲数据来做运行

网友B:
以前做过定位模块做的类似的东西,好像是把距离先换算成脉冲量,然后设定脉冲量。

楼主:
程序里没有计算啊,今天监控了下,我设定100的距离模块里是10000的值,但程序里没有计数啊?是不是和模块中BFM#3的设置有关

网友C(2013-12-18):
怎么样在屏里输入固定的距离,伺服就会移动那点距离

网友D:
先将电子齿轮设定好,然后做定位控制,将你要移动的距离设置到触摸屏

网友E:
J2的刚刚设置好,长按mode键,进入设置,再点几次,看到Pn后就可以按UP/DOWN,可设置参数,如 P1 点set ,就能看到、设置、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