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

楼主(2013-07-16):
三菱plc 的定位模块 与PLC连接,在编程软件里的参数里还需要特殊的设置么?还是 用from  和to 指令就行了? 不甚感激

网友A:
用from  和to 指令就行了

网友B:
三菱QD75定位模块需要设置很多参数,也可以用程序写。。。看如何运用

网友C:
可以用QP设定,也可以MOV指令,如 MOV D0 U0\G200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QP设定,也可以MOV指令,如 MOV D0 U...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