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5Ah铅酸蓄电池充放电

楼主(2013-07-16):
我想知道12V55Ah铅酸蓄电池的充放电状态。之前放电的时候用外接小电阻进行放电的,初始放电电流7A,随着时间的增加,放电电流下降,但某个时刻又增大了再下降。因为没了解到放电终止电压这个概念,把电池放到了6V,请问电池是不是被我放坏了?

对这个电池进行恒流充电的时候,电流没到1A时就检测到电池端电压16V,而12V电池的过充电压应该是在15V以下的,这样无法进行大电流充电吧?55Ah电池的充电电流应该在5.5A以上对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电池的内阻已经非常大了?正常情况下对12V电池放电的话,按5.5A的放电电流是应该放到10.5V左右就停止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对吗?充电的时候能以5.5A的电流进行充电而电池端电池不会很高对吗?

求高手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这类实验不是我们农民工做的,还真不太知道,你放电是用什么电阻放电的呀 ? 是不是过大可能对电池的内部有损坏? 再说每充放电一次本来就是对电池内部是一次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实验不是我们农民工做的,还真不太知道,你放电是...

用的是实验室的滑动变阻器,能承受16A电流。而对于55Ah在电池,放电电流7A,只不过是1/8C,是没有超过规定的放电电流。我个人怀疑是放电过度了,所以来这请专业人士指导一二啊。

网友B:
10小时率充电是对的,不过使用中很难准确掌握,也不必考虑恒压、恒流,再精心维护,寿命也不会常太多。初充电时电流12A左右,随着电压上升,充电电流下降,最后2A左右小电流,到充满就行了,充电时间掌握在6-8小时,急用时4-5小时也没问题。

放电电流不要太大,2倍10小时率以下(11A)还行,要注意的是放电终止电压10.5V,过放电会损坏。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一般采用恒压充电,限制电压好像是14.4V,放电电压楼上说过了

过放的话电瓶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小时率充电是对的,不过使用中很难准确掌握,也不必考...

充电电流会随电压下降这应该是恒压充电,但恒压充电在初充的时候电流很大的,会损害电池,所以才有两阶段或者三阶段充电方法,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电流恒流充电,当电压上升到一定值的时候转恒压充电,随着恒压充电的进行,电流下降到一定值再转浮充或者涓流充电,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是为了延长电池的寿命,对其放电载止电压,过充电压,浮充电压以及涓流电流的确定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在做相关的实验,只敢设定网上资料的最安全值,就是放电截止电压10.5V,恒流充电电流5-6A,恒压充电电压14.25V,浮充电压13.8V,涓流充电电流1.6A,这是12V55Ah电池。

另外补充一件事,那个电池应该是被我放电放坏了,所以不正常。

网友B:
还真没遇到过那么精心使用蓄电池的。简单的充电器就是交流全波整流,不滤波,串电阻直接给蓄电池充电,什么控制都不必加,记住充电时间就行了。

网友(2014-02-18):
楼上老师说的对,我是这么做的,这活干了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