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程型变频器?

楼主(2013-07-16):
什么是工程型变频器?

1.是为项目专门定制的变频器吗?

2.销售方式是项目定制销售?还是跟类似专用变频器似的,可以上市普遍推广销售?

3.从哪些参数或者性能上就可以认为它就是工程型变频器?

4.跟通用型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工程型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调速范围宽、启动转矩大、控制精度高、功能丰富等特点,使它在造纸、纺织、印刷、起重、线缆、塑料、工业洗涤等行业应用中具有显着优势。

网友B:
工程型矢量控制变频器主要用于对三相感应电机的转速和转矩进行控制,是一种具有低噪声、高性能,多作用的工程型变频器,通过优化PWM控制和电磁兼容性设计,满足用户对应用场所的低噪音,低电磁干扰的环保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