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到一定时间自动关闭背光

楼主(2013-07-16):
如何到一定时间自动关闭背光,让后用户一碰就打开背光?

楼主:
刚才找到如何设置screen saver了,可是背光一自动关闭就马上又自动打开。为什么?

网友A:
   屏保呀, 是不是你的系统有条件又再次触 发 了 背光的点亮呀 ! 如故障或是信息点亮背光

网友B:
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时间可以调整。

网友C:
系统设置里面。

网友D:
所有电子产品显示都有设置自动关闭背光功能。

网友E:
什么产品?楼主?

网友F:
这个背光最好设计成,多少时间后屏自动背光(触屏画面设定),然后按了触屏背光状态下,按什么键可以解背光,最好不要通过按屏解背光。此时候可能误操作(如果屏上做了功能按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