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MT6100i v5wv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关于威纶通MT6100i v5wv的问题

最下面的那个工程文件保护一旦启用,PLC就通讯不上!!

啥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硬件不支持呢?

网友B:
这个还没试过;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可以上维纶网站在线技术支持问一下;

网友C:
直接问威纶通的售后服务:400-888-087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威纶通的售后服务:400-888-0872

网友E:
该功的解释如下:用户的工程文件可以被限制在指定的触摸屏上使用(该功能只支持i系列触摸屏),当您勾选了此项目时,

用户可以使用LW9046~LW9047(共32-bit)设定触摸屏的[HMI识别码],其数据无法被取代或远

端输入,当启用工程档案保护功能时,用户可设定[工程档案识别码](范围0~4294901750),且编译

后所得到的XOB文件,只能在[HMI识别码]与[工程档案识别码]相同的触摸屏上执行。若[HMI识别码]与

[工程档案识别码]不相同时,LB9046的状态将被设定为ON;修改[HMI识别码],必须重新启动触摸

屏,该参数才有效。

网友F:
没有试过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用

技术交流: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