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中下程序,出现问题没有COM端

楼主(2013-07-16):
从PLC中下程序,出现问题没有COM端,下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使用USB转232的接口;安装好驱动后,就会出现串口了。另外可以使用232转485的接口,通过COM2上传或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使用USB转232的接口;安装好驱动后,就会...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