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3-07-16):
各位朋友哪位做过海泰克触摸屏和西门子200PLC的modbus RTU通讯,如何在触摸屏中读出

200PLC的位和数据?看了海泰克手册没看明白,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只要在屏中设定一个数据显示框,地址对应到PLC内部地址;

就可以了;

楼主:
不太明白,PPI的连接试过了,没问题,想试试modbus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PPI的连接试过了,没问题,想试试modbu...

网友C:
如在海泰克中建立的链接,西门子plc地址为2,则要读西门子的M0.0可做个指示灯,把指示灯的读取地址设为2/m0.0即可

网友D:
PLC需要编程,使用西门子MODBUS SLAVE库功能块,设置地址,波特率等

触摸屏数据寄存器地址40002对应VW2,依次类推

网友E:
楼上正解,PLC需要调用MODBUS库。

PPI的连接试过了,没问题,

那为何不用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