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和弱电共走弱电井后果

楼主(2013-07-16):
现在我做一个人民医院综合大楼,遇到一个问题:强电和弱电共走弱电井,强电布线全部是动力电缆,强电和弱电桥架距离1.2米左右。弱电井安装机柜后,距离强电桥架就30CM左右了,试问这样符合规范吗?弱电以后验收检测是否能通过?干扰有多大?现在我是强烈要求强电撤走,把责任推给设计院。不过强电电缆已经放了两根,他们撤走可能性不大,有什么处理方案呢 ?

楼主:
下面是一朋友的回复:

首先你这个不应该叫弱电井,应该叫强弱电井。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强弱电可以共井。
电力与电信电缆桥架间距不宜小于0.5m,有屏蔽隔板时可以小到0.3米
至于强电电缆与机柜的净具要求我就不清楚了,我暂时没有看到

还有其他解释吗?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最好咨询一下专家;

或者就是按照图纸施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咨询一下专家;或者就是按照图纸施工;

网友D:
出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并列走的桥架。例如变频器柜子,变频器主回路端子排和控制端子排,有些距离也是很近的,无法避免的。唯一的要求是--接地要分开,接地电阻要合格。

网友E:
为电缆井中的强电或者弱电电缆加装全封闭的金属槽架,应该可以起到屏蔽作用。当然,金属槽架要做好接地!

网友F(2021-01-07):
可以共用吧                   北京监控维修    亦庄监控安装    北京幼儿园监控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