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的维修检测技巧

楼主(2013-07-16):
1、电压检测法,将万用表调到电压档,检测怀疑有问题的电路的某个点的到地电压,比较是否与正常值相似,可以方便的确定问题的范围。
  2、压降检测法,将万用表调到二极管压降检测档,因为所有的IC都是由基本的众多单元件组成,只是小型化了,所以在当它的某引脚上有电流通过时,就会在引脚上存在电压降。一般同一型号的IC相同引脚上的压降相似,根据引脚上的压降值比较好坏,须在电路断电的情况下操作。
  3、武汉led显示屏租赁的电阻检测法,将万用表调到电阻档,检测一块正常的电路板的某点的到地电阻值,再检测另一块相同的电路板的同一个点测试与正常的电阻值是否有不同,若不同则就确定了问题的范围。
  4、短路检测法,将万用表调到短路检测挡,检测是否有短路的现象出现,发现短路后应马上解决,短路现象也是最常见的LED显示屏模块故障。有的通过观察IC引脚和排针引脚就能发现。短路检测应在电路断电的情况下操作,避免损坏万用表。这个方法是最常用到的方法,简单、高效。90%的故障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检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