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 SIZER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问题:CU320-2可以配置多少个矢量轴 ?回答:控制单元 CU320-2 性能设置为XLow (400цs/1600цs) 时可以配置最多6个矢量轴。当配置调试时应予以考虑。问题:滚珠丝杠系统中使用输入量t, v, ab, av 在梯形表中配置运动曲线,其中没有考虑到恒速运行区,这将导致不到位。能采取什么措施?答案:这种情况只涉及到在滚珠丝杠机械系统所要使用的输入量和上述输入量恰好匹配。在梯形配置中,请选择其他可能的对梯形表中运动曲线有效的输入量。问题:当使用软件SIZER通过"basic motor selection"选择电机时,   并不是所有在样本NC61中列出的电机模块被系统建议使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答:不同于样本,SIZER软件提供了较小功率和较大功率的电机模块,首先,SIZER软件配置电机模块满足最小电机的需求,此处的额定电流是在额定转速下的额定电流,然而,在样本中,电机模块标称的电流包含了电机的堵转电流。问题:能否将SIZER 工具安装在64位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回答:不能, 目前SIZER不能安装于64位的操作系统(包括 SIZER V3.3)。只能安装于32位操作系统。

来源:华美金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