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45 IO模块问题

楼主(2013-07-16):
关于SK-45 IO模块问题由于IO口一直没有输出信号,现给出以下两截图说明一下:

1、按住“CUSTOMER”同时开机,查看IO模块信息,如上图,SLOT-1和SLOT-2均显示没有IO模块。此图是否表明没有检测到IO模块?还是机柜里面接线有问题导致IO板没有连接好?

 2、按上图输入语句,输出口均没有反应,OT#(1)-OT#(8)均试过,都没有反应。按之前你们提供的语句,在开始加一个*LABEL,最后加一个JUMP *LABEL,也是一样没有反应。
没弄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Slot1,Slot2都没有检测到,IO口肯定一直没有输出信号啊

可能原因:

1.插槽上的IO板接触不良

2.插接上IO板后,是否设置了

3.IO板没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