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么连接一台只有232的设备

楼主(2013-07-16):
买了台西门子,可是要连接一台只有232接口的流量泵。西门子只有485的接口,怎么连接?

网友A:
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头。

 这个应该是485转232,不是平常的232转485吧。实际可行吗?

网友B:
1,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头。

2, PLC 加 232 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加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头。   2, PLC ...

网友D:
232转485转接器 就行了。。

网友E:
弄个485转232的接口,不过,232的设备必须放在电脑旁边。

网友F:
用232转485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485转232的接口,不过,232的设备必须放在电...

 放在电脑旁边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