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居然把办公室的玻璃门给拉断了。这叫什么门呀。

楼主(2013-07-16):
是不是一般的玻璃门都得要钢化玻璃的呀

今天开门,一拉门把手,玻璃居然断了。

网友A:
是不是楼主力气太大了,没发泄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楼主力气太大了,没发泄出来。。。。。。

 功夫小子啊

网友C:
前段时间我公司的一片玻璃幕墙无缘无故自己碎了一地。监控显示,没有任何人经过!

网友D:
时间长或者受力不均所致

网友E:
金属件质量太差,表面不平整,导致受力点集中,压强超过玻璃承载极限,于是玻璃碎了,楼主惊了。。。

网友F:
  时间长或者受力不均所致,表面不平整,导致受力点集中,把玻璃直接拉坏, 老板没有找你陪公司玻璃门的钱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时间长或者受力不均所致,表面不平整,导致受力点集...

网友H:
喜闻乐见啊

网友I:
都是武林高手啊,隔山打牛人人都会

网友J:
  有次洗完手,在我用力甩水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水龙头,水龙头上面的手柄居然断了,手指还没事。

 还有一次关家里的防盗门,力气稍微大了一点,门把手居然被我拉断了。

 还有几辆车不小心装的货多了一点,车胎没爆,桥居然被压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都是武林高手啊,隔山打牛人人都会

网友L(2019-03-14):
什么一丝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