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通讯出错

楼主(2013-07-16):
各位大神:我做的是台达触摸屏与DSP通讯,485通讯,用ASCII通讯协议,触摸屏发送(START01),DSP应该回复(00DC00DB00DC00000000000000DC00DC00DC00B4000000DC000000000000001E323232323232321000000101XX)格式的数据帧。

经过各种努力尝试还是不行,接受不了数据,小女子跪求通讯设置以及通讯初始化程序

这是我的:

$1111 = INITCOM(1, 2, 1, 0, 1, 6, 0)
SELECTCOM(1)
$1112=PUTCHARS($10,24,500)
$1122=GETCHARS($30,111,500)

网友A:
这年头,女的都这么厉害,让我们男的如何是好

网友B:
台达的人机手册上有相应的实例,看一下相关的宏指令如何应用即可!至于“放在哪里”也是有一定讲究的。另外建议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看是否有返回(返回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发送(START01)后得到正确的返回值,可是上面程序中INITCOM()那段返回值0,初始化端口是失败的,可是数据发送显示成功,接受又失败,哎,指令我看了,写的格式应该没有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人机手册上有相应的实例,看一下相关的宏指令如何应...

发送(START01)后得到正确的返回值,可是上面程序中INITCOM()那段返回值0,初始化端口是失败的,可是数据发送显示成功,接受又失败,哎,指令我看了,写的格式应该没有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女的都这么厉害,让我们男的如何是好

 初学者啊,都不会

网友C:
有没有查一查硬件呢,通讯线之类的是否正常

网友D(2013-08-22):
使用COM2口,RS485,9600,2,8,N,是这样的吗?在软件中,选项----设置通讯参数---COM2口控制器选择NULL看看。另外发送的字节数,有24这么多吗?比如,你如果是01020010,字节数为4。

网友E(2013-12-13):
打电话问台达的技术支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