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四期---高压柜的二次回路

楼主(2013-07-16):
         大家都对发电厂和变配电所中一次设备,二次设备非常熟悉,二次设备按照一定顺序和要求相互连接构成的电气回路称为二次回路。本期擂台请你结合实际谈谈高压开关柜有哪些二次回路,且怎样读二次回路接线图。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二次回路的组成

  指对一次设备的工作进行监视、控制、测量、调节和保护,所配置的如:测量仪表、继电器、控制和信号元件,自动装置、继电保护装置、电流、电压互感器等,按一定的要求连接在一起所构成的电气回路,称为二次接线或称为二次回路。一次回路的组成由发电机、变压器、电力电缆、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压、电流互感器、避雷器等构成的电路,称为一次接线或称为主接线。

网友B:
高压计量柜是比较复杂的:大体分a电流回路b电压回路

计量回路,保护回路,开关控制回路。

还有高压电容柜的二次控制回路。

另外,高压柜的控制回路还分直流回路和交流回路

二次母线包括:合母和控母

二次回路一般读取是按照功能块读取:计量回路,合闸回路,分闸回路,电压保护回路,电流保护回路。继电器保护回路等等。

网友C:
1.高压柜二次回路有:

  • 按电源性质分:直流回路、交流回路。

  • 按二次设备各自不同的用途分:继电保护二次回路,自动装置二次回路,控制系统二次回路,测量仪表二次回路,信号装置二次回路。

  • 按绘制方法区分:原理接线图、展开图、安装接线图。

2.读二次回路接线图:

  • 我感觉首先你要知道二次接线回路中的图形符合、文字符合和回路标号是什么意思。

  • 秉着先交流后直流;交流看电源,直流找线圈;抓住触点不放松,一个一个的查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 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顺序,本柜以为的设备也不要漏掉。

  • 见接点找线圈,见线圈找接点

  • 必须看完所有的支路。当某一回路,从正极往负极看时,如中间有多个支路连

    往负极,则每个支路必须看完,否则分析回路就会漏掉部分重要的信息

网友D:
二次是保护一次的电气元件,如继电器、综保、表计、灯钮、转换、压板、带电显示、温控器、二次消谐、电阻等

1.看主电部分;
2.看各个指示灯电路;
3.看控制电路部分,开关互锁,自锁等。

网友E:
1.高压柜二次回路基本上包括图上回路:继电保护、信号回路、监测系统、自动装置、高压柜分、合闸回路等其他二次回路。

2.读图的方法:

读图时只需要按一定的规律进行,便会显得条理清楚,易读易记。
   看图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六句话(即六先六后):
   先一次,后二次;先交流,后直流;先电源,后接线;先线圈,后触点;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所谓的“先一次,后二次”,就是当图中有一次接线和二次接线同时存在时,应先看一次部分,弄清是什么设备和工作性质,再看对一次设备监控作用的二次部分,具体起什么监控作用。
   所谓“先交流,后直流”,就是当图中有交流和直流两种回路同时存在时,应先看交流回路,再看直流回路。因交流回路一般由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引出,直接反映一次接线的运行状况;而直流回路则是对交流回路各参数的变化所产生的反映(监控和保护作用)。
   所谓“先电源,后接线”,就是不论在交流回路还直流回路中,二次设备的动作都是由电源驱动的,所以在看图时,应先找到电源(交流回路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再由此顺回路接线往后看;交流沿闭合回路依次分析设备的动作;直流从正电源沿接线找到负电源,并分析各设备的动作。
   所谓“先线圈,后触点”,就是先找到继电器或装置的线圈,再找到其相应的触点。因为只有线圈通电(并达到其起动值),其相应触点才会动作;由触点的通断引起回路的变化,进一步分析整个回路的动作过程。
   所谓“先下后下”和“先左后右”,可理解为:一次接线的母线在上而负荷在下;在二次接线展开图中,交流回路的互感器二次侧(即电源)在上,其负载线圈在下;直流回路电源在上,负电源在下,驱动触点在上,被起动的线圈在下;端子排图、屏背面接线图一般也是由上到下;单元设备编号,则一般是由左至右的顺序排列的。
   这是基本方法和一般规律,对于个别情况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此处内容被屏蔽>TE 大型网络活动<此处内容被屏蔽>“连接驱动 达您所愿 启动好运”!

尊敬的工程师:

   您好!感谢您参加了2012年第十四届上海工博会展览,为回报广大工程师的支持,TE连接器公司携手世纪电源网举办大型网络活动,千份奖品大回馈!凡是参加本次调查问卷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得京东礼品卡一份(价值为100元、50元两种)。

奖品设置:

每天前10名填写问卷的工程师们,将100%获得一张100元京东购物卡。

每天第11名-100名填写问卷的工程师们,将100%获得一张50元京东购物卡。

#活动奖品当天发送#

填写问卷网址:https://jinshuju.net/f/fJ5g6V

TE Connectivity公司介绍:

     凭借50多年的领先地位,TE Connectivity (TE)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年销售额达140亿美元。公司设计和制造的约50万种产品,连接和保护了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产品中的电力和数据流动。我们全球将近10万名员工与各行各业的客户进行合作。从消费类电子,电力和医疗,到汽车、航空航天以及通讯网络,我们用更智能、更迅速、更出色的技术, 赋予产品更多的可能。 TE Connectivity是一家独立的公开上市公司,普通股在纽约证交所(NYSE) 挂牌交易,代码是“TEL”。

      TE Connectivity 1989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工厂。目前,TEConnectivity在中国拥有约38,000名员工,建立了16个生产基地,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是TE Connectivity在中国注册的公司,负责管理中国事务,TE通过设在全国14个城市的销售办事处为客户提供服务。2010财年TE中国区销售总额达19亿美元,约占公司年度总收入的16%。

参与填写调查问卷,享受TE丰盛礼品!

备注:参与问卷的填写并达到要求的朋友们,我们经核实后将会把购物卡码以短信的形式发到工程师的手中。

网友G:
一、高压开关柜有哪些二次回路

   高压开关柜一般是用于对高压电动机起监视、控制、测量以及继电保护作用的电气柜。从我厂高压电动机继电保护、测量及表计配置情况来看,开关柜包含有测量及表计的交流电流回路、电流速断及过负荷保护的交流电流回路、接地故障检测回路、连锁跳高压电机回路、测量及表计的交流电压回路、低电压保护回路、控制小母线合闸回路(连锁、开关柜按钮、控制)、控制小母线跳闸回路(控制、开关柜按钮、事故按钮、低电压、连锁、保护)、绿灯回路、红灯回路、速断回路、连锁继电器回路、事故音响回路、合闸线圈回路等。

二、怎样读二次回路接线图

   二次回路接线图可分为原理图和安装图两大类,其中原理图分为归总式原理图、展开式原理图,安装图分为屏面布置图、屏后接线图。

   凡表示动作原理的二次接线图统称为原理图。由于元件的表示方法不同,原理图包括:(1)归总式原理图,即各元件在图中是用整体形式来表示,如电流继电器的表示图形中,下面是线圈,上面是闭合或断开有关直流回路用的触点。(2)展开式原理图,就是将各元件分解为若干部分,例如:上述电流继电器便分成线圈和触点两部分。它们在图中并不位于一起,而是分散在有关回路中。

   根据安装施工的要求,将二次设备的具体位置和布线方式表示出来的图形称为安装图。

   安装图包括屏面布置图和屏后接线图。屏面布置图中,各元件的尺寸和相互距离,均要详细注明,便于在屏上进行安装。而屏后接线图系将各元件及回路加上编号,施工时,即按编号进行接线,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二次接线图中,为了说明各元件的连接状况,每个元件须用具有一定特征的图形和文字符号表示出来,以免发生混淆。如电流继电器文字符号为LJ;时间继电器文字符号为SJ;试验按钮文字符号为YA; 起动按钮文字符号为QA;停止按钮文字符号为TA等。

   习惯上常把归总式原理图简称为原理图。归总式原理图,由于元件为总体形式,看起来比较直观,并且与一次设备画在一起,容易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便于形成清晰的概念,这种接线图对于叙述动作原理是有利的。它的缺点是,如果元件甚多时,接线互相交叉显得凌乱,元件端子及连线均无标号,使用常感不便。

   展开式原理图又简称展开图,它完全由另一种形式绘制而成。交流回路与直流回路是互相分开的。在交流回路中,又分为交流电流回路和交流电压回路。如图1为归总式原理图的交流回路展开图。

        图1:高压厂用变压器交流回路展开图

   把归总式原理图的保护部分,画成展开图的形式,如图2所示。

       图2:高压厂用变压器保护回路展开图

   在展开图中,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是分开的,分别用规定的图形和文字符号加以注明,容易显示它们的功能。任何一条回路是由按钮、触点、线圈等依电流通过的方向,由左至右,由上而下排列起来,就构成完整的展开图。在图的右侧,尚有文字说明回路的作用,可进一步帮助了解回路的动作过程。由于展开图条理清晰,能一条一条分析和检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用的最多。

   现以图1和图2为例,叙述展开图的动作关系。

   假如变压器高压侧忽然发生故障,首先,由交流回路反映出一次侧电流忽然增大,电流互感器1LHa、1LHc的二次侧电流也相应增大,致使电流互感器3LJ、4LJ动作(此时,继电器1LJ和2LJ因电流未达动作值,所以不会动作)。

   再看直流回路展开图,首先+KM→触点3LJ→线圈SJ→-KM回路接通,使时间继电

                                 触点4LJ

器SJ带电,触点SJ1经过一定延时后闭合,将回路+KM→延时闭合的触点SJ1→信号继电器2XJ→连接片3LP→出口继电器BCJ→-KM回路接通。最后,由出口继电器BCJ的触点BCJ1和BCJ2去动作跳闸回路。

   屏面布置图应满足下列一些要求:1.凡需经常监视的仪表和继电器,都不要布置得太高;2.操作元件,如控制元件、调节开关、按钮等的高度要适中,使得操作调节方便,它们之间应留有一定的距离,操作时,不致影响相邻的设备;3.对于检查和试验较多的设备,应位于屏的中部,而且,同一类型的设备应布置在一起,这样检查和试验都比较方便。此外,应力求布置紧凑和美观。

   屏后接线图是现场安装不可缺少的图纸,图中每个设备都编有一定的顺序号和代号。设备接线柱上也加有标号。此标号完全与产品上的位置相对应。此外,每个接线柱还注有明确的去向,这种接线图用于检查和安装,远比原理图方便得多。

   为了避免混淆,屏上的所有设备都有不同的编号。具体内容:1)设备的文字符号2)设备所属安装单位的编号。在二次接线图中,常会遇到“安装单位”这个名称。所谓“安装单位”是指一个屏上属于某一次回路或同类型回路的全部二次设备的总称。例如:屏上有两条线路的二次设备,第一条线路的二次设备叫做I安装单位;第二条线路的,叫做II安装单位。3)设备的循序号,即将一个安装单位的设备,按照屏上的顺序,从右到左(从背平面看)、从上到下依次编号。4)同型设备的顺序号,若一个安装单位中有几个相同的设备,须将同类型的设备编上顺序号。如有三个电流继电器,便要分别注明1LJ、2LJ与3LJ。

     如图3所示为电流继电器编号的例子:

     图3:电流继电器的编号

   通常在每个设备的左上角画一圆圈,用一横线分成两半部。上半部注出安装单位的编号和设备的排列顺序号,下半部注出同类型设备的顺序号和设备的文字符号。

   图3圆圈中字母、数字表示:位于I安装单位的第三个设备的第三个电流继电器。

   为了便于安装,二次回路的每一段都应加以编号。下面表列出我国目前采用的回路编号范围。

                             直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     保护回路       控制回路   励磁回路      信号及其它回路

编号范围   01-099或J1-J99    1-599      601-699           701-999

                             交流回路编号范围

       回路类型   控制、保护及信号回路   电流回路    电压回路

       编号范围           1-399           400-599     600-799

   凡屏内设备与屏外设备相连时,都要通过一些专门的接线端子,这些接线端子组合起来,便称为端子排。为了便于接线,端子排应位于屏的左右两侧。

    端子排的顺序,应按下列回路依次排列:1)交流电流回路2)交流电压回路3)信号回路4)直流回路5)其它回路6)转接回路。这样既可节约导线,又利于安装和检查。

    在安装接线图上,设备之间的连接并不是以线条直接相连,而是采用一种“相对编号法”来表示。例如:要连接甲乙两个设备,我们可在甲设备接线柱上标出乙设备接线柱的编号;而在乙设备接线柱上标出甲设备接线柱的编号。简单说来,就是“甲编乙的号,乙编甲的号”,两端互相呼应。

   相对编号法,不仅屏内设备连接时可以应用,推广到屏内设备与端子排的连接以及端子排与屏外设备的连接,同样也可以采用。

网友H:
       高压柜的二次回路图,其实就是看高压柜的继电保护及电力监控仪表图,而这些的数据采集基本来自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而不同负载的高压柜的继电保护有不同,而测控基本都是差不多的,所以首先是分清楚哪一类负载,然后在根据继电保护的原理及信号来看图。万变不离其宗--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出来的线--分清楚是保护用还是测控用,然后分清楚远控和手动合闸的回路等等。然后就是要分清楚继电保护的种类了,继电保护大都是由下列组成的:
一、根据反应电气量变化可构成不同原理的继电保护:
反应电流增大的过电流保护;反应电压降低(升高)的低电压(过电压)保护;反应电流与电压的比值及其相位角变化的距离(阻抗)保护。
二、根据信号采集处理方式不同,可分为模拟型和数字型两大类保护。
1、模拟型继电保护
    又可分为机电型和静态型。机电型继电保护由若干个不同功能的继电器组成。这些继电器按其动作原理可分为电磁型、感应型、电动型、整流型继电器;按所反应电气量的不同又可分为电流、电压、功率方向、阻抗继电器等;根据在保护中的作用不同又可分为测量继电器(如电流、电压、功率方向等)和辅助继电器(如中间、时间、信号等)。由于这些继电器具有可动部分和机械触点,故称机电型继电器,由此类继电器构成的继电保护装
置称机电型继电保护。静态型继电保护是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等电子元件构成的继电器所组成的保护装置。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小、灵敏度高、动作快等优点,可缩短保护配置的时间级差,加快保护切除故障的时间,提高系统稳定运行能力,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机电型保护改造替代上。
2、数字型继电保护即微机保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微机保护通过模!数转换器把测量回路的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由计算机芯片根据软件计算出结果输出到执行回路。微机保护可根据软件的不同构成不同原理的保护,且能根据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变自动改变定值,使保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微机保护还具有自检功能,这是以往保护所不具备的,它能检查和判别保护本身的故障并及时处理或报警,大大提高保护装置的可靠性。而且微机保护能实现快速性的要求并兼有故障录波、故障测距、事件顺序记录和调度综合自动化功能,这对简化调度操作、保护的调试、事故分析和事故后的处理都有很大意义,也是今后继电保护发展的主流。
三、根据被保护对象的不同,继电保护又可分为元件保护即发电机、变压器、母线和电动机等元件的继电保护和线路保护(即电力网及电力系统中输电线路的继电保护)。
四、根据保护的作用不同,继电保护又可分为主保护、后备保护、辅助保护和异常运行保护。
1、主保护是指被保护元件内部发生各种短路故障时,能满足系统稳定及设备安全要求、迅速而有选择性地切除被保护设备或线路故障的保护。
2、后备保护是指主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用以将故障切除的保护。它可分为远后备保护和近后备保护两种。远后备保护是当主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由相邻电力设备或线路的保护来实现的后备保护。近后备保护是当主保护拒动时,由本电力设备或线路的另一套保护来实现的后备的保护。当断路器拒动时,由断路器失灵保护来实现后备保护。
3、辅助保护是为补充主保护和后备保护的性能或当主保护和后备保护退出运行而增设的简单保护。异常运行保护是反应被
保护电力设备或线路异常运行状态的保护。
       现在新设计的高压柜的二次回路,因微机保护器发展迅速,新的高压柜基本均采用微机保护测控单元,二次回路相对要简单点了,但是你必须根据微机保护厂家的不同的型号的说明书进行正确的设定,才能正确的完成保护功能。其关键是读懂微机保护的I/O端子接线图,而现在这个图类似PLC一样,已经在设计图上标识很清楚,说明书也标识很清楚了。如下图,很容易分辨出信号了。

     因是抓图,上图唯一没告诉你的是,这个图摘自给变压器送电的高压柜的原理图。你看出啥了么?感觉是不是少东西,高手啊,那我再补充点东东,这下齐全了么?还不全啊,还不全也只能这样了,据说图纸有版权的,咱也是悄悄的借用一下,借用不还的东东,不敢透露太多,请多多包涵!

       我猜看到前面了有人肯定会糊涂,原因它没有看到下面的东东,这个东东你必须找到的,本来你上学的时候学到很好的,各种电气符合记得非常清楚的,可惜你现场看到的--或许设计师记不清那些符号和标识,他会自己设计符号和标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的利用猜--当然假如他提供了如下类似的东东,你是绝对不能错过和它亲密接触的,原因图纸中是啥玩意,这图能<此处内容被屏蔽>。比如下图的这个设计师,就喜欢和我们玩--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的游戏,幸好他给出了这个玩意。SF绝对不是沙发(中文说的好网友认为是沙发),可人家实际作用是SB(按钮),HK1也不是香港(英文说的好网友认为是沙发),可人家实际作用还是SB(按钮),其他的你们补充。

网友I:
  我们一般的工厂二次回路都是什么直流回路、交流回路,输出保护回路。

网友J:
  1. 断路器分合闸二次回路

  2. 计量柜(PT/CT)二次回路

  3. 综合保护装置二次回路

  4. 其他诸如:温湿度控制二次回路等等

高压开关柜二次回路接线图一般都用这种形式表示:SA1/3-1(前面SA1是线号,/后3表示3号元件,-后面1表示3号元件的1接线位置)。这样表示一根线的两端可能线号不一样,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看到一端线号就知道另一端接到什么地方。(当然必须对照图纸知道你看到的电器元器件的编号)

网友K:
高压二次回路及接线图如下所示:

网友L:
      安装二次设备用途来划分,则二次回路有继电保护、自动装置、控制系统、测量仪表、信号装置和操作电源二次回路。

        读好二次接线图应做到:

       1熟记电气图形符号、文字符号、及回路标号意义。

       2了解整个工艺过程,掌握操作规程。

       3要熟悉二次接线中常用的电路,如电气测量回路、低电压回路、过电流电路、信号电路、等到电路的原理。

       4掌握继电器及其他控制电器 的性能。

       5要知道绘制二次接线图的基本方法。

       6要掌握读图的方法,如确定电路中哪一部分是一次接线图,哪一部分是二次接线图,确定二次接线图的电影种类及电压等。

        对主要的控制环节要熟悉其作用,了解主要元件的工作情况,搞清个节点的动作状态,掌握原理图、展开图、安装图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