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P--------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3-07-16):
如题;西门子MM440变频器P--------故障怎么处理,是否能确定为硬件问题。

网友A:
  P

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吧 ! 还有别的报警不 ?

网友B:
MM440变频器P--------故障处理方法                                                                                                    变频器故障 ,电源辅助电压偏低,或者主板损坏,采用替换法吧。祝你好运。

楼主:
 坏了4个同一毛病,领导说通通报废,可惜了。

网友C:
记住!领导是对的 !因为我一是资深电工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坏了4个同一毛病,领导说通通报废,可惜了。

然后领导偷偷的拿去卖了,呵呵

网友E:
大公司都是这样,不修的

网友F:
拆开看看啊,不过西门子坑爹,很难拆开的,拆的部件太多

网友G(2013-10-22):
这个是CPU板的问题  应该是存储块里面的东西丢失了,我这也有2个 我动了存储块就成那里 还有一个不敢动

求存储块的信息,有的师傅可以发一份 谢谢

569942169@qq.com

网友H:
一般是西门子的散热风扇有问题了。你把风扇拔掉再启动试试,如果不报了就是风扇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启动后看看连接到风扇上的那个端子上的电压是不是在24V以上点。要是偏低就是电源板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