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海泰克人机PWS6A00T-P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16):
pc与海泰克人机PWS6A00T-P通信问题,总出现通信超时,是什么原因呀?我分别用COM1、CMO2、COM3、USB、都试过了,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望高手指点!

 我要把人机的程式上传到电脑,该怎么做?人机是海泰克人机PWS6A00T-P

网友A(2013-12-25):
1、你检查一下触摸屏里的显示COM端口跟下载线插得端口是否一致
2、检查你电脑设备管理器生成端口跟你软件里的传输设定的COM端口是否一致。
3、如果你是用USB下载线就必须要装驱动包哟

网友A:
我的QQ:2355858558创研华公司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