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30开环转矩控制时如何控制速度啊?救命!

楼主(2013-07-16):
求助!各位大侠:

   MD330用于收放卷系统中(收卷、放卷都是用MD330控制,中间没有轧辊),工作在开环转矩模式来实现恒张力,问题是,张力和卷径信号都给了变频器,速度信号怎么给啊?用户要求系统工作在一定的线速度,并且线速度可以用电位器随时可调;

   我问了客服,客服说速度无法给定,因为只是控制了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无法来实现定量的线速度,并且实际的线速度也会逐渐改变。不知如何是好啊??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试试 闭环速度控制模式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试试 闭环速度控制模式 呢?

1.无法安装张力检测装置

2.成本上也无法增加

网友B:
要的功能多,出的钱就要多。MD330是变频器?有几个模拟量入口?

网友C:
回复楼主: MD330是张力收卷专用变频器,在开环转矩模式下,控制量是转矩,速度是根据转矩来自动调节的。如果你想既控制速度又控制转矩,有两种方法:

1  在收卷和放卷之间,加一个牵引辊或者过辊,用一台MD320变频器来控制速度,同时把速度信号接入收卷和放卷变频器,作为线速度基准,这样就可以控制线速度和转矩。

2  如果没有过辊,那建议你采用闭环速度模式。但是需要有张力信号的检测,提供给变频器做PID运算。

您再试试。

网友D(2013-11-26):
选择一AI通道控制上限频率源

网友E(2015-08-11):
在外面导辊上加编码器,用闭环速度模式

网友F(2016-12-26):
力矩模式时应该有一个上限频率!只要你的张力不超过你设定的力矩,变频器以上限频率运行,可以在收卷和放卷之间装一个导布辊,导布辊上装一个编码器,这样就可以测出收放卷的线速度,再用这个线速度来做反馈量用pid调节控制变频器的上限频率

网友G(2019-06-27):
  留个记号吧!

  回复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