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指名道姓求助偶,偶求助大家

楼主(2013-07-16):
我有个PLC系统需要三组脉冲信号控制步进电机,用西门子的CPU224CN的Q0.0,Q0.1输出脉冲,但缺少一组,想另外加一个CPU224CN.

请问这两个CPU是不是可以设为主从模式?需要PROFIBUS 通信吗?软件怎么编写,需要设置哪些东西?刚入行菜鸟,请诚哥指教

哪位师傅给诊断哈,这样行不行?

或者给个别的方案。我觉得用主从式麻烦,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扩展的高速模块?

网友A:
西门子 有定位模块EM253  可以考虑一下 ,2个200cpu可以设成主从模式  通讯方式有很多种  ppi  mpi。。   自己可以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 有定位模块EM253  可以考虑一下 ,2个2...

网友C:
用两个PLC一起控制,感觉不合适;

网友D:
还是加个定模块吧,成本比你用两个CPU低

网友E:
可以用S7-1200,他可以最大带4路脉冲输出.

网友F(2013-09-11):
这还用PLC啊,有专门的步进驱动模块,直接用,还不用你编程,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