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人的维护人员

楼主(2013-07-17):
   如下两类设备维护人员,就是负责公司几条装配流水线的维护,保养,抢修,你会选哪一个?

1,书读得不多,但是动手能力较强,应聘时请他回问,他第一个问题是公司的设备能给他很大的学习爱好,希望能学习到更多知识,这是他的爱好!

2,业余大专毕业,电子技术的说,会写点简单程序,应聘时第一个问题是公司工资待遇问题如何?

   请问各位亲,如是你去录用人员,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类型的,1 还是 2 ?

网友A:
农民工:果断选择1.。。。。。。。。

网友B:
我选择第一个,应为那个人很老实能干。这才是生活工作的需要的人

网友C:
话说,如果选来只是干活的,并且也只是干活的。选第一个。

挑个刺,第一个,面试让他回问,连问题都不问,就直接表态了。至少问下,公司的设备是什么样的啊,什么什么的。

至少表明他拎不清主次,招来会要你命!

当然楼主可能故意省略了一个前提没说,就是两者都是刚毕业1年左右时间的。

如果毕业了3-5年的话,呼。。。。。。。。。。。。。。。。

网友D:
选择2!工资待遇人的生活必须,没有待遇何从生存。招聘即时工作人才,不是招聘学徒。学徒可以一大把的抓!一个人才给了相应待遇会安心工作。贡献出学习时所学智能。

1是不安定的典范!不谈待遇,动手能力强,招聘时能看出动手能力?待有些工作经历后会搞出不安定的各种问题。没有智能何从动手能力!维修技术工作要得是智能,才能做到短、平、快,维护重点细水长流。虽然需要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智能。除非你想找的只是劳力者!

网友E:
 最保险的是选择1.

网友F:
书读的不多确实有点麻烦,如果你的是进口设备,程序、电气图纸及说明书都是英语的话,他的动手能力再强估计他处理起来也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择2!工资待遇人的生活必须,没有待遇何从生存。招聘即...

网友G:
维护,保养,抢修---需要动手能力强的,至于程序---一般只要不更换设备、升级设备,程序是不需要动的,所以建议选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2!工资待遇人的生活必须,没有待遇何从生存。招聘即...

  面试当天一共来了三个都到车间, 正好拆装一台设备的传送机构,让三个人一起动手帮忙 !

网友H:
这个估计不会招聘一个人,所以就选用二一组合,两个实际动手能力强的一个有理论基础的,这样就干起活来就如同男女搭配一样比较和谐。

网友D:
选择时要选择两方面:注重电,还是注重机。表面看起来都会,不大好办。就靠你的问答技巧,都能显示出来。不要问傻瓜低能题、偏题、复杂题这是没用的。要根据他所做过的工作,配合现在对他的要求,提到他的要点上!这就是招聘人员的水平了。

网友I:
短期选一、要是长期看需要注重第二种人选。实际情况要全面考虑,配合利用吧!

网友J:
还是选择1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短期选一、要是长期看需要注重第二种人选。实际情况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