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类 USB 线的几个脚定义?

楼主(2013-07-17):
  如上图,是大众汽车导航一体机的后出 USB 的连接线,现在有图,不知道这个根的圆形那边的四个小孔的接线定义是如何的?

  请问有高手知道不? 或是如何去区分这四根线的定义 ?

网友A:
正常的4芯线USB——两边是电源DC5V,中间是通信TX R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4芯线USB——两边是电源DC5V,中间是通信T...

 说的对

网友C:
。。。我也发现为什么说USB可以热插拔了。。两边两根电源和地比中间两根线稍微长出一点点,插拔的时候,电源先接通,然后信号线才可以接通。。。这样就避免了多数事故吧。。这个具体的原理得咨询一下专门的硬件工程师。。

网友D:
哇,都是高手啊。                      涨知识了。

网友E:
楼上几位,人家问的是圆头那边的排序。请看清楚了

当然可以根据方头那边的用万用表测出来呀!方头的定义说出来了,圆头的一量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人家问的是圆头那边的排序。请看清楚了当然可以...

  对,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这根线,我只有这根线的另一头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