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风速小压缩机制冷就少吗

楼主(2013-07-17):
空调风速小压缩机制冷输出就小吗?

 是不是也就省电?

那位专业级别的解答一下?

网友A:
压缩机制冷是温度有关吧,与风速无关吧

网友B:
空调就是个热交换的过程,冷媒多少;散热器、蒸发器的面积;内外风机的流量;压缩机的动力容量,以上这几个参数要配合协调工作,任何一个小了都会影响效果!

网友C:
压缩机制冷是温度有关吧,与风速无关吧,网速只是让蒸发器的冷往室内送得快点,多点, 风机的速度大,用电量当然会大一点

网友D:
应该与风速有关,风速越快,热交换越快,制冷量越大,当然就费电,反之就节电了,但是制冷效果要慢一些。

网友E:
空调风速小,制冷反应比较慢,热交换速度也就慢了,相对来说省一点点电,但是你就不舒服了,空调打了老半天才凉快啊!而且温度高了,空调又启动制冷,又是老半天。其实这样也省不了多少电,还不如风大点,来的爽快。

网友F:
很想听听空调1晚上一度电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