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频率上不去

楼主(2013-07-17):
请问西门子430变频器,恒压供水,开始用模拟量控制,但是频率一般只能上到15HZ,怀疑是模拟量受到干扰,将AIN1和AIN2置零,然后采用固定频率给定,但是也只能到25HZ或是30HZ,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频率加不上去还是频率加上去后就跳掉?你问题都没说清楚

楼主:
大师,是频率加不上去,设置的是50HZ,但是从0到30HZ就上不去了,一直在30HZ±1HZ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