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有效找到电缆断点处?

楼主(2013-07-17):
安装车间一3*95平米电缆,(普通电缆,没有屏蔽层)。电缆沟敷设,最近发现其中一根有断点。如何快速找到断点处呢?

如果电缆不是一般普通电缆,是带有屏蔽层的电缆,又如何快速准确找到断点处呢?

网友A:
1、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
2、找出断的那一根,接上负载(当然不通的),用感应试电笔(就是带着一个电子表似的屏幕,可以检测电压和通断的那种,超市和五金店有卖)沿着电线向前检测,等试电笔检测的交流信号出现突变(消失),断点就在此了,比较准确,

网友B:
偶厂里出现问题的动力电缆是不修复的,都是直接换新的。

不知找到断点的电缆修复后带负荷能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