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7):
某造船厂新安装(安装不到一年)一造船使用大型起重机,大车运行机构一侧为一只变频器拖动8只15KW电机配置,安装以后4个月,其中一个电机减速机齿轮损坏。修好以后两个月又损坏。

8只电机的额定电流和转速也测量过。没有问题。可是齿轮总是损坏,原因何在?

网友A:
是不是受力不均匀,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同一电机齿轮出现问题,其余的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这个电机拖动的问题,看其安装调试是否同心固定,受力是否均衡。

网友C:
这个估计得由损坏的方式来判断。损害的齿轮啥样子?上图说明吧。

网友D:
会不会是电机和减速机耦合处有Misalign,受力不均

网友E:
这个与电机关系不大。

看具体损坏现象:

1,断齿:啮合度不够,造成应力过大。

2,非正常磨损:主要滑油问题,建议连续测温,检查金属屑。

3,制造缺陷:材料、工艺处理等等

4,装配缺陷:与驱动、负载端的对中等等,如果此问题,一般轴承会先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