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气源稳压稳流方法、方案

楼主(2013-07-17):
我公司做压力测试的实验室,10台测试机同时工作,往往会互相影响,开始的,和测试中的互相影响,同时动作的时候又会造成气源流量不够,压力损失,测试结果不准,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加装电磁阀门分别控制,顺序操作,其实速度也挺快的。切换用PLC或者定时器,简单的话也可以用手动多档开关控制。

楼主:
目前是流水线上工人人工操作,10台机器10个人,一条DN25的总气管分10路M8的小气管。

网友B:
再DN25总气管末端,增加一个储气罐,罐体容积依据耗气量进行估算。。

网友:
气源不够,可以换大的,可以加气罐缓冲再加减压阀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DN25总气管末端,增加一个储气罐,罐体容积依据耗气...

网友D:
一般工业应用都是前面装个储气罐来保证后面用户用气稳定。

楼主:
安装理论上说,储气罐越大越好,效果不是很好,要是有在稳压的同时带稳流效果的器件就好啦!

网友E:
成熟方案:每个设备弄个气包,加个稳压阀。基本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F:
同意9楼的办法,每个储气罐容积为设备一个动作用气量的30到50倍,可以不加稳压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成熟方案:每个设备弄个气包,加个稳压阀。基本不会出现你...

 汽包?就是储气罐吧?

网友H:
首先时气量要够用,同时性不高的话,加装储气罐起到缓冲作用,关键是每个测试机安装减压阀起到减压稳压作用。

网友I:
准备两组气罐分别安装增压阀压力递增不知可行否?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诸位!增压阀是什么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