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求解

楼主(2013-07-17):
各位“大虾”本人一台海泰克(PWS660S)人机在开机时总是会跳出几个警报画面,警报画面是用子画面做的,总共有61个,每次开机时三个警报跳出来,每次都是那三个。PLC此时并没有输出警报,子画面全都是一样的参数,而且PLC内的警报程式全是一样的形式,求高手指点!感激铭记于心!!!

网友A:
报警内容是什么?如果是工程里做的报警,查查系统内有没有错误,如果是人机系统报警,检查人机设置是否正确,硬件有问题的送修。

楼主:
如果是PLC有问题,那不应该只报这三个,其它的报警和这三个写法是一样的。而且我还用触点断开了,还是会报这三个。人机的是用单独的子画面做的,设置和其它完全一样,真是想不明白了!

网友B:
看看那几个报警画面的触发条件啊。

楼主:
触发条件都是正常的,PLC根本没有报警!只是人机单单跳出这三个画面来。不用点击警报解除,把警报画面关掉就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
用了一个最傻最笨的办法解决了,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把这三个画面删掉重新写三个就可以了,够笨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