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变比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7):
电流互感器有两种变比:一个是5A,一个是1A;如何选择?各有什么优缺点,请大虾们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吗,貌视只有50:5,100:5,150:5这样写的吧

网友B:
       5A/1A的,结合后续的电流表、电流变送器、继电保护装置的接口是1A还是5A的来配套选择。5A是很传统的,1A是新的,新系统一般选1A的较好。

网友C:
如何选择应该根据互感器所接的设备,设备需要5A就选5A,需要1A就选1A。

网友D:
1A貌似外国货较多。。。。。

网友E:
应该根据你的设备选择吧,你需要的那边是5A,就选择5A,你需要的是1A,就可以选择1A、、、

这种规格很多的,还有的需要100mA,也有的需要0~5V的

种类蛮多的,主要是根据自己设备选择

网友F:
只要互感器输出与显示表输入范围对应上就可以,选哪种都可以,看个人习惯,我就总选5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