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排污泵互为备用,故障切换

楼主(2013-07-17):
两台排污泵互为备用,故障切换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情况呢!是新工程还是旧改造?

网友:
对不起,程序传不上,

网友B:
这个 相当简单的。。有个故障信号i点进行输出。当执行时现运行1号泵,当1号泵的故障信号i0.1出现时启动2号泵,同时把2号泵的运行信号写到1号泵的运行条件中去,然后再把2号泵运行时,1号泵出现故障,让2号泵启动,1号泵停止。。。

网友C:
西门子专业技术交流群,欢迎加入322767219,广告勿进;

网友(2013-08-27):
类似于液压站,两台液压泵电机,互为备用,运行时一台故障则自动启动另外一台,也可手动切换

网友D:
这个的意思是只要这个泵停了,不管故障还是停机,立刻启动另一台备用泵,手动启动自动启动两种模式。用时间继电器,有电启动一台,这台控制切断时间继电器电源,停机的时候到设定时间启动另一台备用泵,两台泵互锁。发不了图

网友E(2017-01-16):
于液压站,两台液压泵电机,互为备用,运行时一台故障则自动启动另外一台,也可手动切换

网友E:
的。。有个故障信号i点进行输出。当执行时现运行1号泵,当1号泵的故障信号i0.1出现时启动2号泵,同时把2号泵的运行信号写到1号泵的运行条件中去,然后再把2号泵运行时,1号泵出现故障,让2号泵启动,1号泵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