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7 创新功能

楼主(2013-07-17):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7 创新功能

1.   S7-1500 创新功能

1.1.  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功能

   我们在写程序的过程中由于逻辑功能的需求,需要在程序中加入“始终为1”“始终为0”的逻辑信号(类似余S7-200中的SM0.0),之前工程师都是自己动手构造出需要的逻辑信号,现在S7-1500中已经集成了这些标准的功能信号。

Figure24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功能

1.2.  下载函数块与数据块无需重新初始化功能

   之前在使用西门子S7-300/400 PLC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对定义的全局DB块做修改,或者是做缺省设置,必须要DB块进行重新的下载,才能够生效。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之前已经存在的DB块中的数据就会丢失。

   S7-1500产品系列的CPU支持在运行期间扩展函数块的接口,或者增加全局数据块的变量。此过程无需将 CPU设置为 STOP模式,既可下载已修改的块,此时也不会影响已经加载变量的过程值。这是一种简单的程序更改实施方式,这一加载过程(无需重新初始化的加载)不会对受控对象造成负面影响。

   要实现下载函数块或者数据块无需重新初始化功能,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是博途 V12版本创建的

2)使用 S7-1500产品系列的 CPU

3)函数块在 LAD、FBD、STL、或 SCL中创建

4)块由用户创建,即这些块不能是博途 V12安装后自身带有的块

5)这些块设置为优化访问方式

1.3.  “优化块访问”可以自定义全局DB块中需要保存的数据区域。

   在全局数据块中,可以根据“优化块访问”(Optimized block access) 属性中的设置,将块中

单个变量定义为具有保持性,也可以将所有变量都定义为具有保持性:

"激活“优化块访问”(Optimizedblock access): 在数据块的声明表中,可以定义单个变量具有保持性。

Figure25 "激活“优化块访问”

   "不激活“优化块访问”(Optimizedblock access): 在数据块的声明表中,只能统一将所有变量定义为具有“保持性”(Retentivity)。

Figure26 "不激活“优化块访问”

================================================

未完待续,虽然不精彩!但却用心!~~~

水平有限 一笑了之

工控老鬼 2013年07月17日 深圳

相关阅读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1 那些日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0762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2 耳目一新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1331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3 模块更智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1994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4 前连接器的革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051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5 存储卡的妙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3783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6 WEB服务和安全保护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682_1.shtml

工控老鬼-《西门子S7-1500之我见》06 创新功能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682_1.shtml

网友A:
老鬼现在神速。   越来越快了!

网友B:
西门子的PLC果然厉害,还有这样的功能啊;

我接触的都是低端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鬼现在神速。   越来越快了!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是西门子回收plc的,你这边有闲置的吗?

网友E:
  强大呀!神速呀 ! 这次北京之行终于看到 1500 系列的样机功能,及其软件 的强大

网友F:
矩形科技新推出的N80M21MAD主要用来PK西门子1200系列。借老鬼的贵贴宣传一下:

西门子太贵,看看矩形科技现在做的推广活动吧,199元 = 以太网+RS485+8DI+8DO+3AI+2AO PLC(工控网BBS上有介绍)性价比秒杀西门子1200系列,模拟量精度秒杀1200系列(可看视频证实一下)产品性能介绍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IXw1csECRU(视频测试有以太网编程、RS485编程、模拟量输入输出精度,基本编程方式等等)

N80M21MAD产品特色 :

         8路数字量输入;

         8路继电器输出;

         3路模拟量输入(用户可通过跳线自行选择电压、电流,热电阻);

         2路模拟量输出(同时具有电流、电压端子输出);

         一路以太网接口;可以编程,监控,支持主从MODBUS/TCP协议。

         1路RS485(2路RS485可选);

         1路CAN2.0(可选);

         支持掉电保持功能;

         2路AB相脉冲计数、方向脉冲计数、单脉冲计数输入,4路外部中断;

         RTC 实时时钟功能,及功能强大的日期时间段功能块,可灵活设定任意多个时间驱动事件;

         集成多种通讯方式,包括: 2路RS485,1路CAN, 2路串口均支持标准的MODBUS/RTU主、从协议,以及自由通讯协议(可以兼容任意RS485或RS232通讯协议);

         可通过现场总线扩展多种模块。

网友G:
鬼哥最先接触到新的产品,我等还在使用S7-300.

网友H:
功能强大,谢谢分享,慢慢学习

网友I(2014-08-16):
学习就需要实践 本人有几套S7-1500的PLC  6ES7511-1AK00-0AB0 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67.Ja0fQX&id=40482284998

网友J:
向老鬼学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