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C4机器人怎么配置IO(与PLC交换信号)

楼主(2013-07-17):
 我是新手  现在正在准备单独做一个机器人搬运项目,可我不知道怎么配置机器人的地址(IO),就是机器人与三菱PLC之间信号交换,为什么输入是N7:80开始  输出是N7:90开始?随便问下三菱PLC的中间暂存信号状态用什么表示(比如AB PLC用B3)

             谢谢大家的帮忙,不甚感激。

楼主:
知道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A:
使用workvisual软件,配合设备描述文件

PS:kuka机器人是不支持CC-Link的,所以你就别折腾三菱PLC了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我们刚做了个通讯,用的是KRC4和LS PLC 他们不能直接通讯,要经过一个WAGO模块或者Devicnet模块 然后在Workvisual里配置就可以了 至于说为什么从80 开始 你说的80是机器人输入端吗?我们做的事焊接机器人从 机器人输入端的65开始的,因为前64位是和焊机通讯的 希望能够共同交流

网友C(2013-09-04):
用workvisual软件配置机器人I/O,然后通过继电器转吧~

网友D(2017-07-21):
三菱的可以走 DeviceNet,PLC和机器人端各加一个模块

网友E:
各路大神各显神通,学习一下

网友F:
 不明觉厉,俺也不懂,帮顶

网友G:
各路大神各显神通,学习一下!

网友H(2017-08-30):
回复内容:怎么外部启动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可以走 DeviceNet,PLC和机器人端各加...

网友I(2018-07-25):
KUKA机器人控制柜和点焊钳控制柜之间通过ethercat模块连接,怎么进行数据通信

ethercat模块已配置参数和电源及数据线

网友J(2018-12-14):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集分中

网友K(2019-11-23):
kuka机器人是不支持CC-Link的,所以你就别折腾三菱PLC了

不会这么绝吧

网友L:
KUKA和西门子走PROFINET最方便

网友M(2020-07-26):
怎么不考虑接硬件IO,更简单

网友N(2021-08-01):
不支持三菱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