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力监控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17):
做实验用,需要测量并记录2-4秒内储气罐内压力的变化曲线,最好能精确到0.1秒。

请问有这种高反应速度的压力传感器及相应的监控软件吗。S7-200能否实现?

网友A:
分定制产品才能实现,市场上多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采样速率多数为300MS一次。S7-200你可以查一下其技术参数就知道。我们有做军品30MS采样一次的经验,可QQ15311657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定制产品才能实现,市场上多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采样速...

请问下,这里的响应时间和您说的采样速率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响应时间小于1ms的,,,市场上多毙鸟

压力变送器,响应时间10ms左右的,,,市场上也多滴太

万一找不到呢,来找俄

网友B:
俺村的土狗和土猪土豆 ,,,闹超生呢 。。。。。。。。。。。。。。。

网友C:
0.1秒没有做过实验,这个虽然仪表具有这个功能,但总的系统反映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很难说,偶厂很多工业控制产品都是秒为单位控制的。甚至好几秒半分钟、一分钟甚至几分钟。

网友D:
这个可以用记录仪记录曲线。

网友E:
我们提供的记录仪可以做到2500次/秒。

压力变送器最快 1ms响应。

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