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和主机用串口助手调试,人机能发送数据,串口助手能正确接收到,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人机接收不到。求解决

楼主(2013-07-17):
人机发送数据给主机正常,数据完全一致。

Initial宏:

$0 = INITCOM(0,0,1,0,0,6,0)

Background宏:

SELECTCOM(0)

$250 = GETCHARS($200,4,500)

主机的串口助手一致发送数据,但$250显示一直为0,说明没有收到数据。

很困惑,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看看数据线有没有问题,接没接反。插头是否松动。

网友B:
看看人机接收指令的定义,应该是你接收指令使用不当。

网友C:
换一种更傻的串口助手,只对一个具体数值赋值,不需要去管什么检验码的。

人机发送给PC的数据无误,人机接收PC的数据也是同一宏?数据长度是不是一致的?这个得仔细分析一下!

楼主:
对: surecom22 换一种更傻的串口助手,只对一个具体数值赋值,不需要去管... 内容

不是同一个宏,发送数据是用按钮的on宏,接收数据是用的background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数据线有没有问题,接没接反。插头是否松动。

发送数据成功应该已经证明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人机接收指令的定义,应该是你接收指令使用不当。

指令的用法看过好多次了,应该没用错

网友:
看看人机接收指令的定义,应该是你接收指令使用不当。发送接收请求的

网友D:
本人纯属台达人机的门外汉,问一句楼主:好像根据背景宏的定义,背景宏的执行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能接收通信数据吗?

网友E(2014-06-13):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过!

网友F:
问一下,人机发送数据成功是用的putchars指令的吗?是不是和GETCHARS都放在Background宏里了?

网友G(2015-10-19):
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