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加扼流圈是为了过滤高频谐波吗?

楼主(2013-07-17):
如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为了过率高次谐波。防止高次谐波进入电网影响其它设备。变频器本身就是谐波源。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消除电源内的谐波,同时也能消除自身产生的谐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消除电源内的谐波,同时也能消除自身产生的谐波;

 功能如上!  在设计过程中都有提到加装这个东西,但其实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每台都加装!原因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