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个控制器吗

楼主(2013-07-17):
有没有这样一个控制器,在受到精密位移传感器的信号后,分析出是否在设定的范围内,并输出开关信号去控制其他执行机构。设定范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更改,在大于设定范围,等于设定范围内,小于设定范围,都有独立的开关信号输出。并能在间隔一定的时间(可以设定)后循环检测。

网友A:
没现成的,自己做吧。

网友B:
 如你的系统有 PLC 并带有模拟量输入,接入一个位移传感器就能 实现你说的这些功能 !

网友C:
与绝多值编码器配用的角度控制器。可任意设定信号输出位置。

网友D:
智能数显仪表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QQ:329360862

网友E:
电子凸轮啊,这样的模块多了去了,直接挂在主机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