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控中怎么组态启动按钮,也就是输入寄存器

楼主(2013-07-17):
在力控中怎么组态启动按钮,也就是输入寄存器,我组态了数据库里的启动按钮时I0.0,也画了个按钮,并令它为左键动作,但是连接PLC后点击下去没反应

网友A:
 没有玩过 力控的组态软件 ,但是一般PLC 中的 I 点是不能直接控制的吧?只能通转换成中间变量 M 点或是数据字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 力控的组态软件 ,但是一般PLC 中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