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各厂家HMI

楼主(2013-07-17):
各位前辈,我现在想买三菱,台达的HMI ,想在家学习下PLC,但不知道PLC和HMI及电脑如何连接,我电脑只有USB接口,网上下了些精帖,但是看不懂!伤心啊。现求助于各位前辈,请指教。我该买些什么线,比如RS232等,为感谢各位前辈的支持与帮助,我随帖送上一手册。谢谢!

网友A:
买台达plc和触摸屏更划算,plc-触摸屏用9针com-8针园头。台达有这线 ,也可以自己做。

触摸屏到电脑用usb线就可以,和电脑连接打印机线是一样的。台达plc的程序可以通过产触摸屏下载间接下载进去,这样连plc编程线都省了。   不明白加qq741638493 留言

网友B:
 不同厂家的屏与 PLC 的通讯都会有些区别,三菱的现在有很多都是 支持 USB 接口的,或是 USB 转的串口与屏及 PLC 通讯

网友C:
现在基本上厂家都支持 USB 接口的通讯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但我还是不明白 能具体点吗?比方说型号或者供应商谢谢

网友D:
那看你的具体要求

用多大的

连接PLC还连接别的不

QQ 380311035

联系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