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200中PID_Compact块的几个疑问,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2013-07-17):
疑问一:我的Output_PER定义的是QW80(扩展模块SM1232),然后将QW80接至控制阀来控制阀门的开度。现在的疑问是,控制阀的规格是接收4-20mA的电流信号(也即4mA表示0%开度,20mA表示100%开度),而SM1232的输出口输出0-20mA的电流信号,这之间一个是4-20mA,一个是0-20mA,这之间要进行什么转换吗,还是什么转换都不要?

疑问二:模型是这样的,我用PID控制一个小房间的温度,在PID_Compact设置setpoint为20℃(假设),然后input接的反馈回来的温度值,output_per接的是控制阀(定义为QW80,如果控制阀阀门开度增大,则进入小房间的热气增加,温度就增高,反之温度降低)。现在我不想用PID了,我想直接设定控制阀开度(假设我想要开度为30%),这时另ManualEnable=1,那么ManualValue该填多少(填30,0.3,还是换算成0-27648中的某个数)。我其实不知道ManualValue是什么意思,我看介绍说它的意思是手动下的输出值,那么在手动下是不是就直接将这个值给QW80了?可是PID_Compact上的ManualValue是real数据类型,而input_per是word数据类型,怎么可以直接将这个数值赋值过去呢?

楼主:
有木有人知道呢,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现在我不想用PID了,我想直接设定控制阀开度(假设我想要开度为30%),这时另ManualEnable=1,那么ManualValue该填多少(填30,0.3,还是换算成0-27648中的某个数)。

 应该是30=30%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一下吧   知道知道知道

网友A(2016-05-09):
第一个疑问在模块组态时,应该会有设置,第二个疑问我也不了解。对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