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太长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3-07-18):
  我们设备维护人员的办公室就是车间内,因每天时常有些人过来借用工具或是什么的都搞失踪了,想了个办法,将家里原来一个不用的摄像头拿到公司,将延长一段线挂 到窗户上,然后下载一个 摄像头录像大王,做个小小的监控

  从电脑主机到窗户上面的有约 2M ,原来的摄像头的线不够长,就接了一段

  可是这一接长,就出现问题,录像软件,过一会发出一个报警,摄像头信号丢失,显示延长线过长的故障,录像自动停止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让加了延长线的摄像头能正常工作,或是各位 坛友,有更好的监控方法 ?

网友A:
信号衰减的原因造成的吧;

选用专用视频电缆:同轴电缆;类似家里的有线电视线;

楼主:
   这个是一般的 USB 的摄像头哟? 能用同轴电缆???

网友B:
USB接口的,会不会是因为线路过长,导致压降大造成的啊。。

网友C:
用专用的接头连接,减小接触电阻产生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加粗电线,也有可能供电不足,用带屏蔽的线在加磁环,走线远离220V的电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