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发流程

楼主(2013-07-18):
小弟自认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可恶没有真正的做过一个具体的项目,故来此求教做过项目的前辈们   当接手一个项目到完工的一个大体的编程流程是怎样的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流程  希望看到帖子的都写下 让我们这些菜鸟好好受教下

网友A:
比如接收到项目:

1、看包含哪些设备,简单画个流程控制图,与业主沟通,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比如走线方式,接口方式,通信方式,等等;

2、设计原理图,列出设备详细清单

3、设备采购到位,需要进行安装,设备出厂前测试

4、编程调试

5、现场安装和调试

6、交接

网友B:
前期的规划

      1. 根据项目规划书之类的资料及现场规划图,弄清要控制什么,怎样控制;

      2.规划一个动力简图,概算电柜容量,整一份动力规格表出来,

      3. 根据规划图,确定布线线路,必要时去现场确认;

设计

       1. 先来份PLC的IO表(有PLC控制要求时);

       2. 绘制电气原理图,统计材料出料单(这项原则上有先后顺序的,但实际上交货期较紧,对设计较熟悉时,可调换);

       3. 设计电箱内部排列图,电箱面板开孔图;

       4. 设计放线表,端子接线图,接线箱图纸;

       5. 设计配合接线的辅助图纸;

       6. 设计图校对,审核,签发及存档;

       7. 设计PLC及相关程序;

检验调试

       1. 现场检查施工人员是否按设计施工;

       2. 施工现场确认设计是否有错误及改善的地方;

       3. 电柜通电测试,程序厂内测试;

       4. 现场安装,程序完善;

       5. 对客户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安全,操作顺序,操作要领,故障排除),客户相应人员回签确认;

       6. 出具书面及电子档说明书给客户;

       7. 确认,验收!(这项有专人负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期的规划      1. 根据项目规划书之类的资料及...

很丰富

楼主(2013-11-02):
继续追问:PLC开发要熟悉那些软件  PLC编程软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