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电感性负载,出现失控现象。

楼主(2013-07-18):
我用可控硅控制电感性负载,出现失控现象。

主电路是把220V交流电源先进行桥式整流,把得到的正电压接可控硅阳极,阴极接电感线圈,线圈另一端接整流后的负极。可控硅型号KP20-16,可控硅两端并联阻容电路,分别是50欧和0.47μ。线圈两端也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触发电路用JKH-A1成品板。

现象是,接通电路,线圈负载电压慢慢上升,直到全部整流电压200V。

请教各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怎样改进。

衷心感谢!

网友A:
只有拿示波器看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拿示波器看波形了。

谢谢指导,是看可控硅的波形吗?请介绍出现什么波形,代表什么状态。再次感谢

网友:
补充:接电阻性负载,正常,电压连续可调

网友B:
电容的特点是通交阻直,电感的特点是通直阻交,之所以电压慢慢上来,应该是产生了反电动势,所以电压上不来,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试试

网友C:
再次谢谢各位,望多加指导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把电路改成半控桥式整流。就不再出现失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