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 nb7w tw007问题

楼主(2013-07-18):
欧姆龙 nb7w  tw00b 触摸屏 两块  一块 能连上  另一块 提示 【打开通讯端口 失败】驱动 正常,请问 这种型号 的屏 有没有 关闭 usb端口的功能,我怀疑 是 把端口 给关闭啦。请教高手啦

网友A:
以前用过NS系列的,感觉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

可以这样做:

       1、试试进行出厂设置一下,复位

       2、换个电脑试试

      3、换根下载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