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二线制4-20MA输出的传感器,怎么接西门子EM235模块?

楼主(2013-07-18):
我有一个恒压供水压力传感器,是4-20mA输出的,两根线。怎么接到西门子EM235模拟量输入端去?

最好带图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传感器2芯的,应该需要加电的,一般是直流24V吧;

具体接法:电源正极接传感器输入,传感器输出接PLC信号正,电源负极接PLC信号负;

网友B:
串接到里面就行了

网友C:
肯定能接呀,本来就是4-20MA输入的卡,要不你就输入电压信号,0-5V或0-10V。都行。在模块里面转换也行。

网友D:
  二线制4-20MA输出的传感器上标有+ -二个输出端,其“+”输出端接24V电源的正极,其“-”输出端接EM235的的输入端,如 B+,且与 RB 端接在一起,具体接线见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2芯的,应该需要加电的,一般是直流24V吧;...

网友:
串接到模块就行了,PLC内部做运算,PLC接收的信号是0-20mA的

网友F(2016-03-15):
电流的话,传感器信号线接到A+和A-,A+与RA想连,然后还要设置一下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