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AL51求助

楼主(2013-07-18):
请教:

        小弟我在现场调试遇到一个问题,现场设置用三菱MR-J2S4A驱动伺服电机调整设备角度,在运行过程中,有四个角度位置相对移动较大,这时驱动检测伺服输出扭矩超过100%,有时会引起过载报警AL51,整个角度工作范围在0-180度之间,其余小角度的调整时,驱动检测伺服输出扭矩维持20%左右,.

        我现在设置的是位置控制模式,是否可以将伺服设置成位置控制+转矩控制呢,这样设置可行吗,不吝赐教!

网友A:
大角度时扭矩过大?你的减速比配置应该不对的。

网友:
谢谢,但是现场有好几台同样的机器,只有其中一台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不可以啊,这是定位控制,不可以采用转矩模式的。对于出现的跳过载保护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方面:如果负载都相同的话,检查一下伺服参数是否一致,如果一致,把驱动器对调以下,判断是否是伺服原因;第二方面:那惟独这台负载大啊,因此可把伺服放大档或者在满足转速的前提下增加减速比。

网友(2013-08-20):
谢谢,我还没有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