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反馈大家组态的时候用什么位号

楼主(2013-07-18):
电磁阀的反馈大家组态的时候用什么位号??

网友A:
       电磁阀本身没有吧,一般电磁阀是控制气动阀的,利用气动阀到位--开到位或者关到位的信号。前面看错了,是位号,SV经常见。

网友B:
电磁阀的反馈,我们是针对电磁阀而命名,一般的位号XEV加后面的数字则可。

网友C:
XV+单元名+位号。。。。。。。。。。。。。。。。。。。

网友C(2014-03-24):
单元名XV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