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触摸屏如何做动态显示

楼主(2013-07-18):
MP-277的触摸屏如何做动态的,以前没搞过这种动态的。

网友A:
触摸屏的动态,应该是有那种标准的库,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B:
触摸屏的动态??  是什么意思?

  是图片可以运动?类似运油的小车来回跑的吗?? 这个找个变量前后跑的就行 !

网友:
是的,就是类似小车跑来跑去的,是在哪个库里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