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通讯口坏了,能不能接上FX1N-232BD来编程?

楼主(2013-07-18):
FX1S通讯口坏了,能不能接上FX1N-232BD来编程?

楼主:
能连接FX1N485-BD来编程吗?貌似485更便宜。

网友A:
编程口损坏的话下载不了的,有没有其余接口啊,比如以太网什么的;

网友B:
 FX1S  好像只有一个编程口的,也不能扩展别的模块吧?建议维修 PLC

网友C:
可以

加422bd最方便

QQ 380311035

网友D:
FX1N-232BD

FX1N-422BD

FX1N-485BD

都可以编程。。。。。。。。。。。

网友:
FX1N-232BD应该可以用来编程下载用的,我一般都是用来通讯的

网友E:
用232BD编程的确方便,你只要做一根232连接线就行了,连SC-09的电缆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