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保险烧坏

楼主(2013-07-18):
一台空压机在运行了几分钟后后保险丝被烧坏了,这应该不是短路吧!是不是过载引起的?请前辈们给点建议。

网友A:
1, 用万用表测量各相绕组阻值

2, 摇表测量各线圈对地阻值

3,也要检查负载有没有堵转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什么地方的保险丝断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请说出烧坏的位置,一般都是短路或电阻过大烧坏

网友C:
保险丝断了换新的送电,不必先查故障。如果换新的又断了再查。保险丝不能按过载保护选择,否则你就不得安生了,按短路保护选即可。过去教科书给的公式是2-2.5倍额定电流,这是在用电初级阶段的保护原则。

楼主:
是从变压器出来的24V经过保险再到控制面板上的。电压正常。

网友D:
一般是过载造成。原因可能会很多,你先看看停机控制部分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从变压器出来的24V经过保险再到控制面板上的。电压正常。

 那就是控制回路的控制保险了,跟过载没啥关系了,检查下控制线路是不是有松动引起接地了,然后烧保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从变压器出来的24V经过保险再到控制面板上的。电压正常。

这个一般换新就好了,如果换新不行的话就是线路短路或者接触器线圈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从变压器...

网友H:
最主要是保险丝下边的负载是什么,否则没人能给出准确的建议、、、、

如果是电磁阀的话,可能是气路也有问题的

网友:
进风量太大了,负载太大造成的。把进风量调小一点,过一段时间在调大,滤网要被灰尘

堵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 用万用表测量各相绕组阻值2, 摇表测量各线圈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