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在不同频率下的机械特性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3-07-18):
变频电机在不同频率下的机械特性有什么差别?
比如
在5HZ、20HZ、40HZ、50HZ,电压为380V时扭矩特性有什么变化吗?
在5HZ、20HZ、40HZ、50HZ,电压为V/F曲线(50HZ对应380V)时扭矩特性又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A:
恒转矩特性--无论频率多少,输出扭矩不变,功率随频率降低变小。在5Hz时(低频时),转矩会有点下降,所以在低速时要设转矩提升或采用闭环方式,否则,低速时会出现抖动现象。在50Hz以上是恒功率调速,随频率上升,扭矩下降,功率变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这个图片说明电动机的变化情况,但是实际上电动机的转矩是根据负载转矩来变化的,而不是根据变频器来变化的。所以有时候设定变频器参数不对,电动机就发热严重。

网友D:
50Hz以下是恒转矩的,50Hz以上是恒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0Hz以下是恒转矩的,50Hz以上是恒功率

网友F:
50Hz以下是恒转矩的,50Hz以上是恒功率,